[STM32F0] STM32 M0内核PWM测试程序 芯片STM32F030F4P6

楼主(2016-03-21):
可以看到第一幅图片左边的LED亮一些;第二幅图左边的LED暗一些。两幅图右边的指示灯是电源指示灯。由于STM32F030F4P6引脚较少只做了一路PWM输出。其他的输出可以自行扩展。

网友A:
支持,我做的也用到了tim3的ch1做PWM控制灯的亮度。也是这个芯片。

网友A:
你直接贴代码上来看看,是否用的方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