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仿真图腾柱电路,得到一个不解的现象,请各位来看看

楼主:
请问图腾柱驱动电路怎么分析呢请问?我用过multism仿真过,在Vcc取12V的时候,基极加驱动的时候输出是为6V,在基极为0的时候,输出为0.(此时的仿真我是没有接上负载的)。我觉得非常奇怪,按道理说,如果图腾柱电路输出没有接负载,应该是导通不了的!输出端,就是上管的集电和下管的发射极,没接负载的时候相当于悬空,电位不确定啊。上管导通必须是发射极和集电极正偏。

网友A(2016-03-21):
上管和下管位置对调再试呢?

网友B:
此电位是有基极驱动产生的

网友C:
但是可以有泄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