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开关

楼主(2016-03-21):
8050NPN三极管。基极输入3V。集电极输入9V。发射极为什么不是接近9V,而且只有2.6V。发射极后面没接任何负载。求指教!

网友A:
很正常啊

网友B:
楼主赶紧回炉重新学习晶体管基本原理,好好看教科书。

楼主:
好像电压直接从基极到发射极了。中间就经过一个二极管降压。我想让这三极管变开关啊.怎么弄。

楼主:
这个是不是可行了。我把NPC换成PNP管子。VOUT的输出电压就够高了吧。

楼主:
今天试了上面昨天晚上画的电路还是不行啊。怎么整。Q1三个脚全是8V到9V之间的电压。基极直接影响IC的电压了。IC本来供电才3V。现在都6V了。液晶连在IC管脚上都重影了。

网友C:
NPN管,基级3V,发射极9V的话,三极管如何导通呢,
PNP管,发射级9V,基级3V,又没限流,变6V正常啊

楼主:
基极都有个电阻的。我没画上去。

网友C:
PNP管,发射级9V,基级3V,如何关断

网友D:
换用pnp的管子,积极电压3v,发射机9v,一直处于导通状态,用任何单片机也不可以管段啊。

楼主:
原来用的NPN也实现不了开关功能。

网友E:
你是实际搭了一个电路,还是自己画了一个电路计算的?
如果实际搭电路,三极管不接电阻,要烧掉的。
三极管作开关,无非就是让管子工作在截止和饱和状态,一般你交流进去,出来就是一个方波信号。
在基极和集电极上各加一个电阻。

网友E:
做开关都得交流信号出入,才有其开关的价值。
直流信号我想做啥开关信号?

网友E:
如果按字面来看,这个三极管是工作在放大状态的。
如果按开关状态来讲,关(截止):VB电压一般要小于0.7V
                              开(饱和):UBE=UCE,即基极电压要9V

各位大神,不知是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