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请问一下,在一条线路上,如何保证电源冲击!

楼主(2016-03-21):
请问一下,在一条线路上,如何保证电源冲击!

比如
       -----------------------------------------------------
       -----------------------------------------------------
线路上,并联很多设备,以及DCDC,请问,如何保证在某一个负载设备开启的瞬间,不会对其他的设备或者IC,板卡进行电压的冲击啊?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是串入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NTC,可抑制开机瞬间的浪涌电流

网友B:
设计浪涌抑制电路?

网友B:
二极管吧

网友C:
这个没有接触过

网友C:
有防电源冲击电路吧

网友D:
设备开启时一般拉低电源电压吧,冲击是指超出电源电压吧?你有用示波器观察到某个设备开启时电源电压升高的情况?

网友E:
测量出这个冲击电压了吗

网友F:
楼主应用了什么的解决方案?

网友G:
串入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NTC?

还是说 要加入软启动或者串入电感比较好?

网友G:
感觉 电压还是缓缓升高比较好!

网友H:
抑制浪涌电路

网友H:
在一段设置就可以了吧。

网友I:
这个电路有参考吗?

网友I:
抑制电路应该从什么方面开始考虑的

网友B:
设计抑制浪涌电路

网友J:
得用抑制电路才行了。

网友K:
没有设计过相关的电路。

楼主:
嗯!

好像这种应用,是不是需要电流缓缓的增大?

或者电源池的电量极其的强大才可以?

楼主:
甚至是,电源池的供电要可以变流?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抑制电路?

网友:
就是抑制浪涌的电路

网友I:
楼主有什么解决方案了吗

网友I:
怎么抑制的浪涌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