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F030F4P6芯片,从STOP模式唤醒后打印不了?

楼主(2016-03-21):
进入STOP模式之前,将IO脚全部配置为下拉输入,唤醒后,重新调用GPIO初始化函数。但是打印不了了。之前都能正常打印,就是进入STOP模式之后再唤醒,就不能打印了。是否需要唤醒后配置哪个地方?
void Loc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ìËÙ²âÊԽţ¬Õý³£ÉÏÀ­µ½¸ß£¬¶¨Ê±1Сʱ£¬2Сʱ¡£Éú²ú²âÊÔʱÍⲿ½ÓµØ£¬¶ÔÓ¦5s£¬10s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PF0-OSC_IN, PF1-OSC_OUT×÷ΪÆÕͨ

        //D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if SCL_DEBUG
        //USART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1);

        /*  USART1_TX -> PA9, USART1_RX -> PA1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endif
}

void GPIO_Set_STOP(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GPIO_Mode_AN; //ÅäÖóÉAN£¬µ¼ÖÂOFFºó£¬»½ÐѲ»ÁËMC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Sys_Stop_Mode(void)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 RCC_AHBPeriph_GPIOB | RCC_AHBPeriph_GPIOF, DISABLE);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 EXTI_Line3 | EXTI_Line4 | EXTI_Line5);
        EXTI_ClearFlag(EXTI_Line0 | EXTI_Line3 | EXTI_Line4 | EXTI_Line5);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I);
}

void Sys_Stop_WakeUp(void)
{
        PWM_Pulse_Set(0);
        LED1_2_OFF();

        GPIO_Set_STOP();

        /* enter stop mode */
        Sys_Stop_Mode();
        /* waked up from stop mode */
        Sys_WakeUp();
}

void Sys_WakeUp(void)
{
        SYSCLKConfig_STOP(); /* ϵͳʱÖÓ»Ö¸´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 RCC_AHBPeriph_GPIOB | RCC_AHBPeriph_GPIOF, ENABLE);

        /* ³ýÁËON-OFF״̬£¬ÆäËü»Ö¸´µ½³õʼÉϵç״̬ */
        TIMER_Flag  = TIMER_CANCEL;
        DIMMER_Flag = HALF_LM;
        timer_cancel_Flag = 0x0;

        long_short_Flag = SHORT;
        long_short_Start = 0x0;
        long_short_Cnt = 0;

        Loc_GPIO_Init();
}

                else
                {
                        Uart_Printf("OFF, system is in stop mode!\n");
                        Sys_Stop_WakeUp();
                }
第一次进STOP模式,OFF, system is in stop mode!这句能打印,唤醒后,再打印不了了。

楼主:
进入STOP模式之前,将IO脚全部配置为下拉输入,唤醒后,重新调用GPIO初始化函数。但是打印不了了。之前都能正常打印,就是进入STOP模式之后再唤醒,就不能打印了。是否需要唤醒后配置哪个地方?

网友A:
知道从唤醒后程序跑到什么位置了吗?

网友B:
唤醒后最好重新调取初始化函数,对模块初始化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从唤醒后程序跑到什么位置了吗?

唤醒时从stop处继续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唤醒后最好重新调取初始化函数,对模块初始化操作。

有对USART的管脚重新初始化,难道USART也要重新配置?
void CONSOL_Port_Init(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CONSOL_USART,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CONSOL_USART, ENABLE);

//        CONSOL_PORT_TX();//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1, (BitAction)0x0);//L: s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