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规则检查错误求助

楼主(2016-03-21):
PCB, go, NET, TI, top
PCB规则检查时出现下列警告,不知道原因,求助,谢谢了
Warnings:
Your board contains 2 shelved polygons - copper connectivity will not be reported correctly. Unshelve polygons and re-run DRC check before producing manufacturing outputs.

Polygon named: Top Layer-No Net In net GND On Component Side
Polygon named: Top Layer-No Net In net GND On Component Side

网友A:
软件交互,看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交互,看原理图

你的意思是原理图有错误?请问具体怎么找呢  这个是警告

网友B(2017-12-11):
应该是有多余的敷铜层了,你可以使用Find Similiar Objects功能,找到没用的敷铜层,删除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