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电流上不去有什么解决办法(有图)

楼主(2016-03-21):
用压控电流源的原理仿真的结果,电流被削峰,有什么办法可以扩流

网友A:
1、标注清楚是哪两点的波形。
2、示波器需要标注刻度值。
3、VCC和VEE是60V,你想用20V电源电压的运放输出6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标注清楚是哪两点的波形。
2、示波器需要标注刻度值。
3、VCC和VEE是60V,你想用20V电源电压的运放输出6 ...

红色是正极输入电压,黄色是采样电阻电压。理论上两者电压是相等的,现在有削峰,意味着无法输出足够的电流。运放供电电压当然不能太大啊,正负60v是给感性负载的供电电源啊

楼主:
补一张有电压值的

网友B:
r5去掉,或增加一级电平转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r5去掉,或增加一级电平转换电路

增加一级电平转换电路是什么意思,r5是负载,不能去掉

网友B:
基础知识欠缺,3vrms ac电压在0.5电阻上会产生大约峰值8.5a电流,负载加取样电阻需要55v左右电压才可以产生此电流,一般大场管至少要有9v以上的驱动电压,也就是说此电路想要实现设计目标,场管的g级驱动电压至少要保证64v以上,此电路运放输出最大也就18.5v,削波是必然的,增加一级电路把运放驱动电压转换为最大64v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础知识欠缺,3vrms ac电压在0.5电阻上会产生大约峰值8.5a电流,负载加取样电阻需要55v左右电压才可以产生 ...

对对对,谢谢您。还有一个问题,我在场管左边加了偏置电路,偏置电压越大,反而削峰越严重?这个是为什么

网友C:
你测量一下看Q1的G是不是只能到20V多一点就上不去了

网友C:
当Q1的G被持续拉高的时候,只能高到20V左右,运放就拉不上去了.
G被限制在20V的时候S要相应的低掉一个驱动电压,也就只有19V多点.
你可以把运放换成OPA445,运放电压为±45V再仿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Q1的G被持续拉高的时候,只能高到20V左右,运放就拉不上去了.
G被限制在20V的时候S要相应的低掉一个驱动电 ...

是这个原因,谢谢解答

网友D:
运放摆幅不够,MOS管供电电压高了有啥用。。。。。。

网友E:
输出电压的动态就是OP的电源轨(暂且认定轨到轨),能达到最高电流值吗,还要加上VGS的电压(视g而定)。(20-3.5)/6=3A(近似)。LZ能达到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基础知识欠缺,3vrms ac电压在0.5电阻上会产生大约峰值8.5a电流,负载加取样电阻需要55v左右电压才可以产生 ...

再加一级预放大到峰值60V,不存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加一级预放大到峰值60V,不存问题的。

好的 谢谢。再问一个问题 如果用apex 的pa12 是不是不需要场效应管来扩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加一级预放大到峰值60V,不存问题的。

不好意思 在麻烦您一下 预放大电路是怎么样的,我前面再加了一个irf640场效应管,仿真出来是直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再问一个问题 如果用apex 的pa12 是不是不需要场效应管来扩流了 ...

能提供大电流吗,OP没有大电流的产品吧,只有高电压产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提供大电流吗,OP没有大电流的产品吧,只有高电压产生吧。

pa12是能提供大电流的,可是我仿真出来不对,也不知道为什么。还有预放大电路一般是怎么样的

网友E:
直流偏置还是要自已设计计算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基础知识欠缺,3vrms ac电压在0.5电阻上会产生大约峰值8.5a电流,负载加取样电阻需要55v左右电压才可以产生 ...

你好,请教下MOST管要导通,它的的G极驱动电压不是只要大于VGS(th) 就行了?  要8.5A的电流全部由VGS(th)提供?不是由漏级电压60V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教下MOST管要导通,它的的G极驱动电压不是只要大于VGS(th) 就行了?  要8.5A的电流全部由VGS(th ...

MOS管在电压通段的时候必须是饱和导通状态,Ug比Us应该大10v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教下MOST管要导通,它的的G极驱动电压不是只要大于VGS(th) 就行了?  要8.5A的电流全部由VGS(th ...

G级电压要比S高几V,这是最起码的.
D也要比S高几V,这个也是有必要的,否则有些地方电流冲不上去.
D和电源间最好加个毫欧级别的电阻做缓冲.
还有我不知道你的负载是什么,如果是电瓶那就好玩了.在断电以后,电瓶的电会通过场管的体二极管流回去.

网友F: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G: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关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G级电压要比S高几V,这是最起码的.
D也要比S高几V,这个也是有必要的,否则有些地方电流冲不上去.
D和电源间 ...

谢谢您的解答 我的负载是线圈。还有问一个问题,前面再加一级电压放大的电路是怎么样的?

网友H:
你的原图中,为什么在MOS的DG极加电阻? 而不是在GS极加电阻? 仿真通过但实际电路工作正常吗?。关注中

网友I(2016-06-12):
666都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