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部分电路的作用?

楼主(2016-03-21):
请教大神黑笔圈的这部分的电路是什么作用的。C97这电容0805的为什经常烧烂掉呢?+B是直流35V的

网友A:
耐压不够,估计买到Z5U型25v耐压档次的拉.

网友B:
电容最好用耐压50V以上的

网友C:
D17半波整流后输出的是负压,只要负压存在,则Q20截止。而负压不存在时,只要R189上的+B有效,则Q20导通。显然,这是用来做状态指示的。
C97损坏只能说耐压不足。

楼主:
谢谢大家,采购回来的0805的那个电容说保证是100V耐压的,是吗。会不会100V也不够呢还是有别的导致电容烧烂掉呀

网友D:
拿示波器看看波形吧?

网友B:
104容量 0805封装,100V耐压,不是常规物料吧,有点不相信;
实际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