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希望给点意见

楼主(2016-03-21):
这是我用来测量一个脉冲电压的检测电路,从三极管集电极输出信号到单片机进行处理。预想是脉冲电压在3到12V时,单片机收到低电平。0时收到3.3V.经过仿真,能够实现。问题是老大看了之后说有问题,但他没有说明,希望各大神指教一下。:D

网友A:
V=[(3-0.7)/30-0.7/10]*100*4.7=3.13,这是按照晶体管放大倍数为100时候算的,如果是有50,那么V=1.56,参数临界。

网友B:
直接问老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V=[(3-0.7)/30-0.7/10]*100*4.7=3.13,这是按照晶体管放大倍数为100时候算的,如果是有50,那么V=1.56,参 ...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我感觉问题好像出现在当脉冲电压为12V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问老大啊。。。。。。。

帮忙看看12V的时候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有没有频率方面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频率方面的要求?

没有

网友B:
A42电流低时HFE可能低于20,你的电路3V输入时无法保证输出0

网友C:
楼主是把三极管作为开关管用,3V时基极电流过小,三极管不在饱和区。楼主查下选用三极管的基极电流最大为多少,以确定R1的电阻阻值。楼主也可以用比较电路的

网友A:
+12V时,(12-0.7)/30-0.7/10=0.31,0.31*10*4.7=14.4,也就是说,即使晶体管放大倍数是10,也会输出低电平,所以+12V没有问题。+3V时参数的确有点临界,据我用过的开关管,一般其放大倍数都不是太大,也就是五六十的样子,所以。。。。。
顺便提醒一下,有没有负脉冲,有的话要考虑B_E结的反压保护,一般反向耐压都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