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Ubuntu系统,imx6q下移植FT5x06触摸屏驱动没反应

楼主(2016-03-21):
@FSL_TICS_Rita 大师,我的imx6q已经在Ubuntu下移植成功触摸屏驱动(在Ubuntu系统里编写用户态程序,触摸,能接收到坐标),但是屏幕上的鼠标指针没反应,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要如何解决呢?

网友A:
只在android下移植过该款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在android下移植过该款IC

能正常触摸吗?我在Android下,怎么有一个圆点,我得触摸圆点到指定位置,才能实现交互?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好像也遇到过,已经不记得原因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Ubuntu不支持多点触摸,把驱动更改成单点驱动之后就可以正常触摸了,鼠标指针又能正常游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Ubuntu不支持多点触摸,把驱动更改成单点驱动之后就可以正常触摸了,鼠标指针又能正常游走 ...

总结一下,分享经验吧......

网友C(2016-06-20):
引用 网友A:
只在android下移植过该款IC

您好!我也正在Android下移植FT5x06,驱动是有效的,但是触摸屏幕没有任何反应,不知能否给一些建议,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也正在Android下移植FT5x06,驱动是有效的,但是触摸屏幕没有任何反应,不知能否给一些建议,谢谢 ...

有空我把源代码分享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