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获50Hz的方波

楼主(2016-03-21):
想应用TMS320F28335输入捕获50Hz的方波,芯片中有14个可以采用的输入捕获引脚,
但是datasheet中显示有6个eCAP模块,看过了相关的数据手册

网友A:
你有什么问题

楼主:
若要一路输入捕获,是不是接芯片中任何一个引脚即可?

网友B:
信号直接接入输入引脚可以吗?

楼主:
实验时,采用了GPIO27即eCAP4,输入50Hz方波,高低电平幅值分别为0V和2.6V,
        采用数据手册中的例程应用时,例程是直接用上升沿计算周期的模式,
        得到的CAP1,CAP2,CAP3,CAP4都是0,这是为什么?

网友C:
可能是由于对寄存器的理解错误造成的

网友D:
楼主用的是ccs4吗?现在我用ccs4建工程总出问题,你能发我一份你的工程文件吗?

网友E:
事件管理器中的捕获单元有专门的特殊引脚  需要配置  不是任何引脚

网友F:
当你把捕获单元打开后  会有相应的计数器  你应该去查捕获单元对应的计数器的值有没有变化

楼主:
嗯,我知道了, 多谢大家哈

网友:
捕获单元对应的计数器的值有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