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程序不能看clock?

楼主(2016-03-21):
C28027的launchpad的demo程序

楼主:
想看下那个温度测量的某一段代码的程序执行周期数

网友A:
用run里面的clock看?

楼主:
但每次enable的时候总提示什么AET resource错误

网友B:
还有什么错误

楼主:
clock一直是0,有人解决过这个问题么?

网友C:
应该把程序和问题点都贴上来

网友D:
做一下仿真不久可以了吗

网友E:
你用串口输出一下两个时间差值。

楼主:
好吧,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