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编程,单步调试结果与全速运行结果不同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3-21):
(无正文)

网友A:
哪里 错了?
单步和全速比较常见的是会影响通讯时序

网友B:
你的程序呢?

网友B:
不一样的结果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 错了?
单步和全速比较常见的是会影响通讯时序

是时序问题,中间加了延时后就好了,因为以前编一直没遇到这个问题,所以没往这方面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时序问题,中间加了延时后就好了,因为以前编一直没遇到这个问题,所以没往这方面想 ...

楼主的什么芯片

网友C:
单片机的工作频率不一致了吗?

网友D:
有可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什么芯片

MSP430F149

网友E:
这个中间有中断程序的,有其他缓存器的值覆盖了该寄存器的数据的。

网友F:
程序的问题吗?

网友F:
查看一下你的变量是不是超出了?

网友:
是不是连续执行造成的?

网友:
单步调试的次数太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