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CD上显示信号波形

楼主(2016-03-21):
(无正文)

网友A:
LCD打点驱动函数,打点是一切图形的开始,有了打点函数和读点函数,你就可以实现任意图形的绘制

网友B:
一般多大的屏才能显示波形,12864行吗

网友:
这个和AD采样数据和LCD的分辨率是不是都有关

网友C:
这个只需要控制好数据的大小范围的就可以的,还有数据间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