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DC / DC 和 LDO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6-03-21):
LDO :LOW DROPOUT VOLTAGE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故名思意,为线性的稳压器,仅能使用在降压应用中。也就是输出电压必需小于输入电压。  优点:稳定性好,负载响应快。输出纹波小  缺点:效率低,输入输出的电压差不能太大。负载不能太大,目前最大的LDO为5A(但要保证5A的输出还有很多的限制条件)  DC/DC:直流电压转直流电压。严格来讲,LDO也是DC/DC的一种,但目前DC/DC多指开关电源。  具有很多种拓朴结构,如BUCK,BOOST。等。。 优点:效率高,输入电压范围较宽。  缺点:负载响应比LDO差,输出纹波比LDO大。
DC / DC 和 LDO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DC/DC 转换器一般由控制芯片,电杆线圈,二极管,三极管,电容构成。DC/DC转换器为转变输入电压后有效输出固定电压的电压转换器。LDO为线性的稳压器,仅能使用在降压应用中

网友B: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LDO)的结构主要包括启动电路、恒流源偏置单元、使能电路、调整元件、基准源、误差放大器、反馈电阻网络,保护电路等,基本工作原理是这样的:系统加电,如果使能脚处于高电平时,电路开始启动,恒流源电路给整个电路提供偏置,基准源电压快速建立,输出随着输入不断上升,当输出即将达到规定值时,由反馈网络得到的输出反馈电压也接近于基准电压值,此时误差放大器将输出反馈电压和基准电压之间的误差小信号进行放大,再经调整管放大到输出,从而形成负反馈,保证了输出电压稳定在规定值上;同理如果输入电压变化或输出电流变化,这个闭环回路将使输出电压保持不变,即:  VOUT=(R1+R2)/R2  * Vref

网友C:
看选择应用的场合了吧。一般是通过DC/DC把电压降下来,然后通过LDO给MCU供电。

网友D:
DC-DC 转换器的外围电路仅需电感和滤波电容;但该类电源控制器的输出纹波和开关噪声较大、成本相对较高。

网友E:
DC/DC可以做到很大的电流,DC-DC可以做到几十安电流,LDO相对来说大电流的器件不多。
LDO的效率是与输入输出压差有很大关系,而DC/DC一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当LDO压差很大时,这种非常不利于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