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用过HB100微波雷达传感器的吗?

楼主(2016-03-21):
传感器出来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A:
HB100微波移动传感器是X波段移动传感多谱勒模块,其低功能耗,高灵敏度体积小,是理想的低成本移动检测器。其基波振动是由GAS FET介质,谐振振动器(DRO)不会产生辐射谐波。
   模块采用表面安装组件,体积小,可靠性高,本模块与红外传感器组成比检测,通常用于防盗系统中,本模块与红外传感器组成比检测,可以有效地减少误报.

楼主:
引用 网友A:
HB100微波移动传感器是X波段移动传感多谱勒模块,其低功能耗,高灵敏度体积小,是理想的低成本移动检测器。 ...

这些我都知道,只想问采集到的最终信号是波形,然后根据什么来判断有物体移动呢?是频率还是幅度?

网友:
应该根据多普勒效应,判断频率的变化来判断物体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