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设计LDO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楼主(2016-03-21):
设计LDO需要考虑哪些因素,主要因素有事什么,我知道压差,输入/输出电压,还有什么

网友:
压差是LDO的重要参数,它表示输入与输出之间的电位差,LDO的压差越小越好

网友A:
输入,输出电压,LDO的压降,还有纹波。

网友B:
纹波肯定是越小越好,怎么实现呢

网友C:
输入输出电压,电流,能支持的功率大小

网友D:
转换效率的指标是非常重要的,还一个就是纹波抑制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