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肖特基二极管并起来使用

楼主(2016-03-21):
耐压100V大电流(大于80A)的肖特基二极管很贵,也很少(有性价比好的请推荐)。相对来说一个封装里2个40A的管子很好买,能当一个80A的管子用么?大概50Khz开关频率,导通时间小于10%。想把肖特基二极管并起来当一个使,可行么?

网友A:
并联用会不会导致特性不一样的管子一个导通了一个没导通??要那样不就烧了!

网友B:
不提倡,因为一旦具有高纹波电压通过,一个肖特基损坏,会立马导致所有电流涌向另一个肖特基,电路就会烧坏。

网友C:
楼上的极限情况并不容易出现, 由于二极管具有正电阻, 所以是可以并联使用的. 但又因为二极管的负温度特性, 两个二极管并联后的总承受电流不能达到单管的2倍. 双管在一个封装里, 那么这个比例系数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D:
尽量不要

网友A:
两个二极管并联后的总承受电流不能达到单管的2倍

不太明白,那应该是多少,能大于1倍吗

网友E:
实际测试就知道温升是否可以满足要求,反正我使用过肖特基并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