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748 DDR2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16-03-21):
从OMAP-L138_C6748 LC Dev Kit Ver A6 .pdf这个原理图看到TMS320C6748在和DDR2的连接上:数据及地址/时钟线上串接了10欧电阻,控制信号线串接了22欧电阻,这个匹配电阻是如何确定的,是和DDR2内部终结电阻为75欧还是50欧时相匹配的?

网友:
TMS320C6748 手册上应该多有说明的吧

网友A:
串联一般是用来防止反射的     端接电阻和阻抗匹配
一般表现在上下拉上了

网友A:
把原理图分享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