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硬件电路设计注意事项

楼主(2016-03-21):
STM32硬件电路设计注意事项

网友A:
学习了,正好用的上

网友B:
复位、启动选择
   1) 、Boot引脚与JTAG无关。它仅是用于MCU启动后,判断执行代码的起始地址;
   2) 、在电路设计上可能Boot引脚不会使用,但要求一定要外部连接电阻到地或电源(为0或1),切不可悬空;

网友B:
、ADC
   1) 、ADC 是有工作电压的,且与MCU 的工作电压不完全相同。MCU 工作电压可以到2.0V~3.6V,但ADC
模块工作的电压在2.4V~3.6V 。设计电路时需要注意。
    STM32的工作电压(VDD)为2.0~3.6V 。
    100脚和144脚封装:为了确保输入为低压时获得更好精度,可以连接一个独立的外部参考电压ADC到VREF+和VREF-脚上。在VREF+ 的电压范围为2.4V~VDDA 。
    64脚或更少封装:没有VREF+和VREF-引脚,他们在芯片内部与ADC 的电源(VDDA)和地(VSSA)相联。

网友B:
时钟
   1) 、STM32 上电默认是使用内部高速RC时钟(HSI)启动运行,如果做外部时钟(HSE)切换,外部时钟是不会运行的。因此,判断最小系统是否工作用示波器检查OSC是否有时钟信号,是错误的方法;
   2) 、RTC 时钟要求使用的32.768振荡器的寄生电容是6pF,这个电容区别于振荡器外部接的负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