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在mbed环境下跑一下SAMD21:ADC5

楼主(2016-03-21):
ADC输出范围调整到输出范围。程序如下:

#include "mbed.h"
Serial pc(USBTX,USBRX);
AnalogIn Ain(PA03);
float ADCdata;
int main()
{
   pc.printf("ADC DATA Value\n\r");

   while(1)
  {
    ADCdata=Ain*3.3;
    wait(0.5);
    pc.printf("%1.3f",ADCdata);
    pc.printf("V\n\r");
   }
}

运行结果如下:

网友A:
ADC输出范围调整到输出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输出范围调整到输出范围?

这个我觉得还是行选对参考电压,否则只是到了3.3V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