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焊的dsp板,AD采样和Mcbsp模块都正常工作,但是程序出错原因?

楼主(2016-03-21):
小弟有以下问题:
1.AD正常,Mcbsp也正常,是不是说明硬件上应该没什么问题?
2.软件在以前的一样的板子上用过,正常使用的,但是用新的板子发现,在某处运算的结果竟然出错,出现无穷,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软件可能是什么原因?或者硬件上什么问题可能导致这种情况出现?
感谢!

网友A:
两个外设工作正常     说明DSP的时钟   电源    复位等是正常的
但是不保证有些外设有异常    最好有几块对比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