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楼主(2016-03-21):
下载CKFA.BIN文件后串口显示CPU UNLOCK。

网友A:
转换后的CKFA.BIN文件的0X3F7FF8之后的8个地址并未对应0XFFFFFFFFFFFF

楼主:
对照TI提供的例程也是如此

网友B:
没遇到过

网友C:
因为BIN文件是通过HEX2BIN.EXE转换而来的

楼主:
DSP从未写入过密码

网友D:
BIN文件是通过HEX2BIN.EXE转换而来的

网友E:
这是CPU解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