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晶振地这样整合适不

楼主:
铺完地最后连接到单片机的去耦电容那了。大家给点意见和建议,谢谢。

网友A(2016-03-22):
感觉你这布线有点奇葩的感觉。
这样好。

网友:
目前有很多表面封装晶体可用。上图为FM31系列和SMD晶体的布局示图。应当注意:通过图中示意的孔将保护环与地相连。
Abracon, Citizen,Epson, Raltron, and Saronix 制造32kHz 6pF表面晶体。推荐的6pF晶体将保证晶振以32.768Hz的频率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这布线有点奇葩的感觉。
这样好。

怎么没有看到电容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没有看到电容呢?

右边那两个焊盘应该就是的吧。

网友:
电容应该是贴片的,直接从那个右边的焊盘与晶振共脚的焊盘焊接吧。

网友C:
如果要较真,我认为要在C6 C7中间切断,C6以上部分另外接地,这样高频晶振部分与低频晶振部分分开

网友C:
这样,上面32k晶振部分,在U9丝印处打孔接地

网友C:
要是我实际做产品,我会考虑怎么缩短晶振的走线,而不是优先考虑接地,都是就近接地;
相对于接地,走线过长,更容易产生干扰。

网友D:
推荐的6pF晶体将保证晶振以32.768Hz的频率正常工作。

32.768Hz晶振要用6pF吗,用22pF的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32.768Hz晶振要用6pF吗,用22pF的行不

应该也是可以的,要看人家官方给的参考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