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问题-泰勒级数展开

楼主(2016-03-22):
大神们,
  今天老板发过来个东西,用泰勒级数展开正弦函数。因为正弦函数比较难计算,因此展成泰勒级数算好点,不知道展开到多少次数结果会比较近似呢?
  十分感谢!

网友A:
“正弦函数”(或周期函数),应该采用傅里叶级数逼近,那可以在“大范围内”得到很好的近似。

如果想用泰勒级数展开,在展开点附近(一般远小于周期长度)可以得到比较理性的近似。想在全范围内近似,那不是泰勒干的事情。

至于展开多少次项,看你的具体近似要求(包括精度和此精度的适用范围)。

网友B:
看到某一个生僻的DSP的库中是展开了6次,测试了一下精度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弦函数”(或周期函数),应该采用傅里叶级数逼近,那可以在“大范围内”得到很好的近似。

如果想用泰 ...

多谢,
  目前有个问题是已经知正弦函数的弧长(光滑外围波形长),求对应的角度。
  蛋碎了一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正弦函数”(或周期函数),应该采用傅里叶级数逼近,那可以在“大范围内”得到很好的近似。

如果想用泰 ...

既然是标准的正弦函数,就没必要用傅里叶级数展开了,你已经知道这个频率分量的幅度和相位了,而不存在其它任何频率分量。

硬要用傅里叶级数展开,得到一个冲激函数(狄拉克函数),除了做数学分析,也没太大的实用意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标准的正弦函数,就没必要用傅里叶级数展开了,你已经知道这个频率分量的幅度和相位了,而不存在其 ...

注意我说的
“正弦函数”(或周期函数)
其中那个引号表达的意思就是不存在完美的正弦信号,理论上都不可能(具体看我关于振荡器的论述)。这里我强调的是周期信号,所以建议采用傅里叶级数近似。当然,如果是小范围内的近似,可以考虑泰勒级数近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注意我说的
其中那个引号表达的意思就是不存在完美的正弦信号,理论上都不可能(具体看我关于振荡器的论 ...

好吧!

其实选择泰勒级数,还是傅氏级数的展开,仅仅是要实现的目的不同。

泰勒级数展开,多数目的是为了简化计算,把复杂函数转化为幂级数运算;傅氏级数展开,很多情况是为了知晓里面有哪些频率分量,及各个频率分量的相对大小,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位关系。

所以不存在“周期函数要用傅氏级数展开“的说法,因为在这个问题中,用傅氏级数展开,与目标背离,反而增加了运算量。

从楼主的问题看,就是给定一个弧长,求角度,是求特定点的函数值的问题,应该属于小范围近似。目标并非要把握这个函数的整体变化性态。

当然,泰勒级数展开,如果需要的项数非常多,也捞不到太多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