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FPC 板新问题。

楼主(2016-03-22):
我第一次做FPC板。有几个问题要请教一下。谢谢!

1。FPC板材应该有多种的吧?一般用什么板材的?

2。我在广州市,一般找那个公司做质量可靠?

3.FPC上的线要求可发连接12W功率的负载,这个要画多宽的线才够,

谢谢!!! 感激!!

网友A:
1铜箔+覆盖膜+补强片+胶
2网上嘉立创
3铜箔根据你的电流来,要降低热量

网友B:
Necpcb可以,刚绕结合板也可以加工

楼主:
1.嘉立创不能做FPC的。
2。Necpcb,刚绕结合板 不清楚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