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确定阻容耦合参数?

楼主(2016-03-22):
不太明白阻容耦合参数怎么选择,只知道计算公式,不知道具体怎么取值,比如500HZ的信号,用RC高通的方式让信号通过,R、C该如何取值?求高手赐教!

网友A:
按这个公式 RC > 1/f 选取RC就可以了。例如:f=500Hz, R=1k, C > 1/(500 * 1000) = 0.2*10^(-5) = 2 (uF); C选用2.2uF~10uF的电容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这个公式 RC > 1/f 选取RC就可以了。例如:f=500Hz, R=1k, C > 1/(500 * 1000) = 0.2*10^(-5) = 2 (uF) ...

您好,那这样的话截止频率1/2*PI*RC=79.6,离500HZ还有好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