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关于RS232!请求FAE!解答1

楼主(2016-03-22):
我的一款工控产品,用到了3个双路232以及2路CAN,都是金升阳的产品!

现在通讯的另一端是
VCC GND RX TX 这样的接线模式。

请问,如果232模块的信号GND与GND导通,势必要求模块的信号GND与电源GND相连。

请问一下,如果隔离模块用到了这样的情况,该如何处理?

谢谢!

请厂家FAE解答一下!

楼主:
在线请教一下!

请各位网友、大侠给予一定的帮助!

私密麻袋!

网友A:
占个沙发先,我想地线是一定要接通的吧,隔离信号端就可以了。地线怎么隔离?加磁珠可以吗? 我也坐在沙发上跟你一起等。

网友B:
已将问题转发给FAE部门处理,还请耐心等待回复。

楼主:
好的!
谢谢!

其实 问题的核心就是:

针对配套的客户RS232串口型产品,他们的通讯地与电源地是工地的情况,像这种的如何处理?

这是问题的根本!

网友C:
RS232串口采用的是单端电平进行通讯,也就是说,TX端与RX端的地是必须要连接的,才能够进行通讯。对于232的隔离模块来说,隔离电源的输出地是与隔离信号的地是作为一起的。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用什么芯片隔离?

网友E:
隔绝驱动信号

网友E:
使用光耦可能是比较好的方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使用光耦可能是比较好的方式了。

这个方案怎么设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使用光耦可能是比较好的方式了。

光耦之间不是也得共地吗

网友G:
隔离端也有共地的信号呢

网友G:
如果不地,基准电源怎么弄

网友H:
感觉 232 还是必须要共地的。不然的话 肯定不行! 又不是差分信号!

网友H: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还是用485吧!
看工业的 大部分都是485的 估计就是因为不好解决共地的问题!

网友I:
可用485的通信方案

网友J:
看一下楼主的电路图

网友J:
隔离信号的之间没有连接了吧?

网友K:
隔离方案怎么实现的 ?

网友K:
485的设计更为简单吗?

网友K:
隔离电源也是隔离地了。

网友K:
地信号也容易对电源造成影响了。

网友L:
会产生什么影响吗?

网友L:
232的传输距离不是很远,没问题的。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这个232的隔离怎么做的?

网友M:
楼主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6-06-15):
估计 隔离地是隔离地,隔离电源是隔离电源,是确切的分开的。
请问一下 可以公布内部模块的原理图吗?

网友N:
地线是需要沟通的。

网友N:
要不基准信号怎么定的

楼主(2016-11-28):
隔离地是隔离地,隔离电源是隔离电源,是确切的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