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45k80利用PWM模块输出两路PWM波16分频周期有问题

楼主(2016-03-22):
型号pic18f45k80
用了CCP2+TIMER2和CCP4+TIMER4来输出两路PWM波,有两个问题:
1:用定时器预分频是16分频的时候,计算得到PWM周期值和示波器显示不一样,找不出原因。
2:也是16分频的时候,在没有改变周期设置值的情况下,两路PWM同时打开的时候  和   只打开一路的时候,对于同一路PWM来说,示波器显示的周期也不一样,为什么呢?(其他分频情况下也正常,没这个问题)
希望大神帮助解答,谢谢!

楼主:
没人回答么。。不要沉,顶一下

网友A:
1.其他分频的时候周期值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其他分频的时候周期值对吗?

恩,1和4分频的时候完全没问题。。可是我这里现在还只能用16分频,4分频的不够

楼主:
没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我试了两块板子都是这样,,实在找不出原因啊。。。

楼主:
或者谁用过16分频是没有问题的,是正常的?

网友B:
我使用过25K80是正常的
        //first set input
        TRISC=TRISC|0xc4;
        TRISB=TRISB|0x10;                //first set input

        //CCP1、CCP3、CCP4 select Timer2
        //CCP2 select Timer4
        CCPTMRS=0B00000010;

        //Pwm period =(PR2+1)*4*Tosc*TIMR2 Prescale
        //CCP1、CCP3、CCP4 frequency 2K
        PR2=156;
        //CCP2 frequency 70K
        PR4=70;

        //bit2 1 Timer2 on  bit1-0:00--1 01--4  1x--16
        T2CON=0B00000111;
        T4CON=0B00000100;
        //T1CON=0B00001000;

        //dead time control
        CCPR1L=0;

        //buck control
        CCPR2L=0;

        //current control
        CCPR3L=0;

        //voltage control
        CCPR4L=0;

        //last set output
        TRISC=TRISC&0x3b;
        TRISB=TRISB&0xef;

        //pwm mode select
        CCP4CON=0B00001100;
        CCP3CON=0B00001100;
        CCP2CON=0B00001100;
        CCP1CON=0B00001100;

网友C:
你把不正常的程序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不正常的程序发上来看看。

void PWM1()
{
        //ODCON=ODCON|0X08;//使能bit3-CCP2OD漏极开路功能,0x00是禁止漏极开路
        CCPTMRSbits.C2TSEL=0;
        PR2=0xAF; //设置:PWM周期=(PR2+1)*4*Tosc*(TMR2预分频);PWM频率=1/PWM周期
        CCPR2L=0x3a; //高8位为00110011=33----PR2=0x67
        CCP2CON=0x2c;//设置CCP1模块为PWM工作方式,且其工作循环的低2位为11,高8位为00110011=33
        INTCON=0x00; //禁止总中断和外围中断
        T2CON=0X06;//使能TMR2==TMR2ON=1,T2CKPS<1:0>=11==使其预//分频为16
        TRISC0=0;//RC0设置为输出
        TRISC1=0;//RC1设置为输出
        TRISC2=0;//RC2设置为输出
        PIE1bits.TMR2IE=1;
}
void PWM2()
{
        //ODCON=ODCON|0X40;//使能bit6-CCP5OD漏极开路功能,0x00是禁止漏极开路
        CCPTMRSbits.C5TSEL=1;
        PR4=0XA0; //设置:PWM周期=(PR2+1)*4*Tosc*(TMR2预分频);PWM频率=1/PWM周期
        CCPR5L=0x3a; //高8位为00110011=33----PR2=0x67
        CCP5CON=0x2c;//设置CCP1模块为PWM工作方式,且其工作循环的低2位为11,高8位为00110011=33
        //高电平时间=(CCPR5L:CCP5CON<5:4>)*Tosc*(TMR2预分频)
        INTCON=0x00; //禁止总中断和外围中断
        TRISB=TRISB&0xdf; //RB5脚输出
        T4CON=0X06;//打开TMR4 使其预分频为16
        TRISA0=0;//设置为输出
        TRISB4=0;//RB4设置为输出
        TRISB5=0;//RB5设置为输出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不正常的程序发上来看看。

看着有问题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