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和spi的计时漂移

楼主(2016-03-22):
    请教各位,本人在这个领域还算新手,第一次发帖:    最近接触到uart和spi,提到uart使用异步通信,由于加了同步信息,不会产生太大计时漂移。。。查找好久没弄懂什么是 ‘计时漂移’,请各位不吝赐教啊!

网友A:
首先,你要弄明白没有同步信息时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弄明白没有同步信息时是怎么一回事

uart加了起始位和停止位的,应该是起到了同步的作用吧

网友B:
对啊,所以漂移只存在于单个帧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啊,所以漂移只存在于单个帧内。

嗯。还有点不明白就是漂移以后,是不是导致少接收某位,导致数据不正确? 但为什么还有 “不会产生太大计时漂”这种说法,漂移小不会有影响?

网友B:
漂移太大了,数据就无法识别了,比如串口,收发两边的波特率差别太大,头上同步了,还没等一帧收完就乱了。漂移至少不能超过最后一个BIT的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移太大了,数据就无法识别了,比如串口,收发两边的波特率差别太大,头上同步了,还没等一帧收完就乱了。 ...

嗯,谢啦!继续学习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谢啦!继续学习啊。。。

漂移,只要在某个允许的范围内,就不影响通讯了

网友C:
好像要搞好硬件模块的各种数据,尤其跟计时有关的,比方说 IC;接口;总线;晶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