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deyi运放电路图集结号续集,投票有奖哦~

楼主(2016-03-22):
恭喜获奖者~~

请以上获奖小伙伴将(论坛发帖ID、姓名、邮箱、联系电话、地址、公司。所在行业、职位信息发送到 bbs@21ic.com 邮箱 ,标题为:deyi运放电路图投票
活动介绍:运算放大器在有源滤波器、开关电容电路、数-模和模-数转换器、直流信号放大、波形的产生和变换,以及信号处理等方面都有十分广泛的应用。在上期活动:“deyi运放电路图集结号启航,回帖赢大奖”我们评选出10名专家回复奖,下面我们就来评一评谁的回复最专业吧~~

活动时间:3.22-3.28

活动流程:
一.点击以下专业回复链接
1. myti账户:Pu Zhou

3.myti显示的账户名: WEITONG DONG1

4.myTI显示账户名:mingqinghu
5. myti显示的账户名: Jinhui zhang1

6. myti显示的账户名:nwx8899
7.  myti显示的账户名:XiaojianYao

8. myti显示的账户名:lihong lin

9. myti显示的账户名:qiang wu4

10.myti显示的账户名:feng chen2

2. 在本活动帖为你认为最专业的回复投票,投票后回复“专业回复人的TI显示账户名+你的支持理由”

3.前20名合格投票者可获得“RitterSport瑞特斯波德全榛子巧克力”一份

单选投票, 共有 46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30.43% (14)
13.04% (6)
13.04% (6)
10.87% (5)
2.17% (1)
8.70% (4)
6.52% (3)
6.52% (3)
6.52% (3)
2.17% (1)

网友A:
专业回复人的TI显示账户名  Pu Zhou

支持理由: 首先从回复中可以看出,该用户是非常熟悉此芯片的。必定是建立在经常使用的基础之上。对该运放的特殊参数有了非常细致的了解,尤其是对于这种专用运放而言。如果不是很熟悉其各个参数所代表的具体含义和使用规范,是很难使其发挥该有的性能。尤其是大电流运放的使用,安全和性能同比重要。

网友B:
专业回复人的TI显示账户名 mingqinghu
支持理由: 讲出了该款型号的差分放大器关键优点,解决了设计者由于配置相关参数带来的误差,尤其在小信号处理上有很大优势

网友C:
专业回复人的TI显示账户名 huiqing zhu1
支持理由:详细说明了器件的应用范围,写出了器件的特点和优势,对器件、电路比较了解,分析比较透彻

网友D:
专业回复人的TI显示账户名    feng chen2
支持理由:熟悉汽车电子应用环境,需要可驱动大电流电容性或电感性负载的运放。

网友E:
专业回复人的TI显示账户名  Pu Zhou

支持理由: pu zhou对于TI的芯片ALM2402-Q1非常熟悉,看来应该是用过这个芯片的。的确这个芯片在这个方面有非常好的效果。而且对于电路分析得十分透彻

网友F:
专业回复人的TI显示账户名 huiqing zhu1
支持理由:分析说明了器件的特点和优势,指出了应用场合及其需要注意的地方,提出了使用该器件设计的细节

网友G:
专业回复人的TI显示账户名:mingqing hu
支持理由:指出器件的特色,结合自己的实际使用,分析器件,还有就是设计者得根据需要来选用合适的器件

网友H:
专业回复人的TI显示账户名:qiang wu4
支持理由:详细分析了器件的本身,结合实际使用,指出一些电路共性和差异,给使用者提出一些提醒与建议

网友I:
Jinhui zhang1理由:ALM2402的出现帮助设计人员解决了在电路板空间和输出晶体管偏置方面的问题,值得推荐使用。

网友J:
专业回复人的TI显示账户名:XiaojianYao
支持理由:分析了2种为汽车设计的双大电流运算放大器ALM2402的励磁线圈的分立实施方案,并且做出对比,也介绍了ALM2402的优点:1、集成过电流保护功能。2、输出对电池短路功能,适用情况:当串联二极管从电池连接到器件的供电引脚时;3、过温保护功能,可关断器件,适用情况:当布局出错或系统中的环境温度超过规定时。说明该设计者对芯片研究的很透彻,讲解的很不错,能让读者学到一定的电路知识。

网友K:
专业回复人的TI显示账户名:qiang wu4
支持理由:根据给出的查分单片差分放大器电路详细的说出了自己的观点,并给与了分析,最后点出了需要的注意事项

网友L:
专业回复人的TI显示账户名  Pu Zhou

支持理由: pu zhou首先分析了ALM2402-Q1器件的特性和优势,然后从行业应用方面举例说明,可谓理论结合实际,分析也很到位。

网友M:
专业回复人的TI显示账户名qiang wu4
支持理由:同时对于差分运放而言,他的很多特性是我们需要的,但是对于模拟电路而言,光谈理论不行,还要通过一定的实践才能够得出最终结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差分运放要注重实践测试。

网友N:
专业回复人的TI显示账户名qiang wu4
支持理由:把差分信号转换成单端信号可能是用的最多的电路,我比较赞同!这款有INA134做的差分就比较常用。

网友O:
myti显示的账户名:Pu Zhou
支持理由:我仔细的看了,他写的东西。他对照着图1和图2,进行了说明,写出了ALM2402-Q1大电流运放,所头有着其他型号所不具备的过流、短路、超温保护功能。

网友P:
myti账户:Pu Zhou
支持理由:在对ALM2402总结的同时,又例出了几种应用方面,如锂电池管理系统。

网友Q:
引用 网友J:
专业回复人的TI显示账户名:XiaojianYao
支持理由:分析了2种为汽车设计的双大电流运算放大器A ...

谢谢支持

网友J:
没事的,你写的很不错

网友R:
专业回复人的TI显示账户名 XiaojianYao
支持理由:分析的很透彻,条理清晰,最后做出了总结ALM2402-Q1性能特点,给出了芯片的典型应用,总而言之就是挺明白的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S:
专业回复人的TI显示账户名:  Pu Zhou
理由:对电路的特性分析的比较详细,还列举了一些应用,可见是下了功夫的,很专业。

网友T:
专业回复人的TI显示账户名  XiaojianYao
我的支持理由是  :这个列举了2种汽车所用大电流运放2402的具体应用实例,而且有针对性的做出了一些对比。该贴分析到位  ,言简意赅,充分显示了设计者对该款IC的了解非常到位  对我以后的学习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学习价值  故推荐之

网友U:
专业回复人的TI显示账户名  Pu Zhou对芯片比较了解,结合两个图的比较,理解比较容易,很喜欢这样的风格

网友Q:
引用 网友R:
专业回复人的TI显示账户名 XiaojianYao
支持理由:分析的很透彻,条理清晰,最后做出了总结ALM2402-Q1性能 ...

多谢支持,共同探讨学习

网友Q:
引用 网友T:
专业回复人的TI显示账户名  XiaojianYao
我的支持理由是  :这个列举了2种汽车所用大电流运放2402的具体应 ...

谢谢支持,共同学习探讨

网友V:
huiqingzhu1+对差分放大器INA134的分析很透彻,不仅说内部结构,还提了具体的应用,比较全面。

网友W:
专业回复人的TI显示账户名:mingqing hu
支持理由:与理论相比,实际使用经验更有借鉴意义。虽然回复不很具体,但有实际的感受和建议,很实用。

网友X:
专业回复人的TI显示账户名  WEITONG DONG1
支持理由:分析的很到位,语言也风趣幽默,支持!!!

网友Y:
专业回复人的TI显示账户名 feng chen2
支持理由: 对模拟电路很精通,对汽车电子很了解. 我支持他

网友Z:
专业回复人的TI显示账户名  qiang wu4
支持理由:分析了差分放大器的输入阻抗的设计要点和设计方案,可以借鉴

网友AA:
专业回复人的TI显示账户名 XiaojianYao
支持理由:分析过程有条理,总结ALM2402-Q1优势,直接明白,学习了

网友:
专业回复人的TI显示账户名 huiqing zhu1
支持理由:公式推导能力不错

网友AB:
专业回复人的TI显示账户名 Pu Zhou
支持理由: 关键参数性能应用信手拈来,牛叉!

网友AC:
引用 网友I:
Jinhui zhang1理由:ALM2402的出现帮助设计人员解决了在电路板空间和输出晶体管偏置方面的问题,值得推荐使 ...

多谢!共同学习。。。

网友AD:
专业回复人的TI显示账户名 huiqing zhu1
  从回复上看对于TI的ALM2402用的还是蛮熟悉的,巧妙的利用串联的二极管能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避免出现电池反接情况。计算公式写的也很详细,具有很强的设计运用能力

网友AE:
引用 网友B:
专业回复人的TI显示账户名 mingqinghu
支持理由: 讲出了该款型号的差分放大器关键优点,解决了设计者由于 ...

多謝支持!!!

网友AE:
引用 网友G:
专业回复人的TI显示账户名:mingqing hu
支持理由:指出器件的特色,结合自己的实际使用,分析器件,还有就 ...

多謝支持!!!

网友AF:
没赶上,怎么办?

网友AG:
专业回复人的TI显示账户名WEITONG DONG1
支持理由:总结ALM2402-Q1性能特点,分析的很透彻,条理清晰

网友T:
感谢论坛 这次活动不错既学习了相关知识又获得了奖品 一举两得

网友U:
好开心有吃的了

网友AE:
哈哈哈 不错 尽然有好几位坛友支持我 好激动 以后一定会尽我所知 和大家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