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iled to add class member : Component XXX 到底是什么错误

楼主(2016-03-22):
新建一个项目,其中包括一个原理图和PCB文件,在原理图拖入一个IC,更新到PCB,没问题,再拖入同样一个IC,更新到PCB就提示
Failed to add class member : Component XXX
网上有解决办法——删除那个啥sheet1的类即可

但好像也没人说清楚这到底是个什么错误,这到底是啥意思?

一个原理图应该是对应一个class,原理图里面的组件就是class成员了,为什么添加一个IC就提示这样的错误?
好像也不可以不管这个错误,但看着难受。

网友A:
你能把问题描述的更细致一些吗。比如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B:
一看就是AD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把问题描述的更细致一些吗。比如用的是什么软件。

AD

不好意思啊

网友A:
截个图看看啊。是不是没有将器件放到CLASS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