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一路电源导通怎么实现

楼主(2016-03-22):
最好有图。9V输入。3V输出。IC有供电后其中一脚输出高电平控制另一路电源导通,使这路电源供电给传感器。(传感器比较耗电,所以只能开机后供电。不然太费电了)单片机控制这一路电源导通怎么实现。直接IC输出高电平给NPN或PNP好像都不行。

网友A:
型号又不说的,去控制你所谓的IC控制角那端,再不行你就加个小继电器总行了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用IC的3V输出,控制9V的通断?如果是这样,可以用三极管与MOS管控制,3V控制三极管通断,以此控制9V从MOS管通断

很好

网友C:
没明白要提供给传感器的供电电压,IC工作电压,以及输入电压各是多少?用一个电压检测芯片+NPN+PMOS应该可以实现的。

网友D:
用继电器最简单了,干簧继电器最好,单片机IO可以直接驱动

楼主:
这个图,看看怎么解决。不要继电器啊。板子小。而且板子已经印了100张了。元件都贴上去了。

网友E:
你先确定着这电阻到NPN的电压是不是有3V  然后有的话加大3V这边的电压看下

网友E:
要不就是电阻太大   驱动电流太小   电阻改小  看下

网友E: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你的单片机受到了干扰   控制不了

楼主:
基极确定有3V。电阻两端短接都没用。

网友F:
用带使能端的稳压IC最简单,也可以用晶体管、MOS管做控制,低压控制高压的话,要两个管子。

顶,带使能的最方便

楼主:
这个图看看可以吗。我电阻值对不对。

网友E:
直接用MOS管就行了

楼主:
MOS管体积又大了。成本也高吧

网友E:
MOS管体积不大啊   和晶体管差不多  价钱的话是贵了一点   但是没那么贵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MOS管体积又大了。成本也高吧

mos管体积不大,成本也不高

网友H:
带有使能控制的电源IC靠谱,像mp2359这样的,如果功率上有需求可以换其他型号的

网友I:
实用电路多的是。

网友J:
C:\Users\Test08\Desktop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图看看可以吗。我电阻值对不对。

Q1的驱动注意必须足够,如果IO驱动能力不足,需要加上拉电阻。R2和R3可以适当减小,根据输出电流计算,务必使Q2饱和导通。

楼主:
今天搭了个电路。R2取1K。R3取10K。现在没发现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搭了个电路。R2取1K。R3取10K。现在没发现问题。

这个取值不合理,R2 10K,R3 1K还差不多

楼主:
我要保证PNP基极有足够的电压去打开PNP的E。C导通。R2大。R3小还能打开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要保证PNP基极有足够的电压去打开PNP的E。C导通。R2大。R3小还能打开吗?

要算电流啊,压差大于0.7V就能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