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型号同规格的触摸屏可通用吗

楼主(2016-03-22):
我在使用一款7寸1024*768的触摸屏,GT911芯片,IIC接口,在网上找不到这同型号的,可以用其他型号同参数的触摸屏代替使用吗

网友A:
看接口看指令

楼主:
接口都是IIC,分辨率都是1024*768,芯片都是GT911,按道理来说,这触摸屏的硬件电路应该都是一样的吧,而且GT911芯片应该也只有一种,这样的话,为什么还要看指令呢,不能直接替换使用?

网友B:
控制芯片相同原则上可以代替,至于是否需要某些改动,仔细看屏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