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关于矩阵按键的问题

楼主(2016-03-22):
矩阵按键电路中,高电平与低电平(行列)引脚通过接键后是直接接通的。因单片机pin脚高电平输出时可达几十mA的驱动能力,那么按键按下时不就有几十mA的电流通过高电平PIN流入低电平PIN?请大侠们帮忙解释下这个基础问题,谢谢!

网友A:
一般是输出低电平,上拉输入为高电平,有按键按下,那么就是低电平响应

网友B:
是高电平和高阻输入接通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高电平和高阻输入接通好不?

但程序在定义输入口与高电平输出操作是一样的,如在按键检测时会有语句P1=0x0F0,  而P1在作输出作用时的程序中(如P1高四位输出驱动四路三极管),也是同样的语句P1=0x0F0, 这怎么理解?

网友C:
中颖MCU,一级代理,提供样片,工具,技术支持,联系QQ:2628536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