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在mbed环境下跑一下SAMD21:点亮LED

楼主(2016-03-22):
LED主要分清楚是共阴还是共阳这点可以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搞定。然后是对应显示编码接好连线,如果忘记哪根是哪根用二极管档可轻松找到。

再利用mbed的总线函数BusOut,就可以轻松显示了,以下是程序,

#include "mbed.h"
BusOut Seg1(PB00,PB01,PB02,PB03,PB04,PB05,PB06,PB07);
char SegConvert(char SegValue);
char A=0;
char B;

int main()
{
   while(1)
   {
     B=SegConvert(A);
     Seg1 = B;
     A++;
     if(A>0x09)
     A=0;
     wait(0.5);
   }
}

char SegConvert(char SegValue)
{
    char SegByte=0x00;
    switch(SegValue)
    {
       case 0:SegByte = 0x3F;break;
       case 1:SegByte = 0x06;break;
       case 2:SegByte = 0x5B;break;
       case 3:SegByte = 0x4F;break;
       case 4:SegByte = 0x66;break;
       case 5:SegByte = 0x6D;break;
       case 6:SegByte = 0x7D;break;
       case 7:SegByte = 0x07;break;
       case 8:SegByte = 0x7F;break;
       case 9:SegByte = 0x6F;break;
    }
    return SegByte;
    }
以下是运行时的照片

网友A:
我已经开始用mbe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开始用mbed了

同志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