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8.00元(功能说明)
爱乐优机器人小优U2的维修

楼主(2016-03-23):
机器人小优U2的维修

我从网上看到有人卖坏了的小优,按卖家说的,只是开不了机,我看卖家的图小优的脸没了,左腿也少了一半,头上的按钮板塌了,我估计问题不大就买了400......

谁知道,快递到了,我拿回来一看.....小优完全解体了,底盘和身体的螺丝全开了,连接地盘和螺丝的塑料连杆断了,身上有好几个洞,屏幕也碎了,我以为是快递摔坏的,但一看底盘内有厚厚一层土,可卖家的照片上底盘是好的,我估计是买家自己打开修,却没有六角螺丝起子,强行把小优的底盘掰开,结果把屏幕也掰碎了,然后就扔那吃灰,直到我买回来,明显是我被骗了嘛.......,照片也忘拍了

开不了机,把主板和电源按钮都拆下来,电源按钮上的一个元件爆炸了,就是上图0欧电阻的位置,我估计是保险炸了,我看主板上也有0欧电阻,就也焊了一个0欧的电阻,按开关,没电,电源按钮锈了不通,又重新焊了个轻触开关,上图最左边那个黑的东西.这下有电了.

从上图可以看出底盘内厚厚一层土.

主板支架上也全是土.

开关有电,但主板就是不开机,发现单片机的电压一直都在1V左右,仔细看主板,发现一个芯片上有一个皮掉了一点,经过辨认是ASM1117-5.0,网上说ASM1117如果坏了,三个脚中的两个会没有阻值,一测还真是坏了.

把坏的ASM1117-5.0拆下来,换了一个上去,怀着激动的心情,终于开机了

虽然开机了,但屏幕碎了,触摸没反应,但还是能显示,屏幕型号是a070VW04 V.0,根据屏幕型号,买了新的触摸屏,但没想到又被骗了,卖家故意两次都给我寄小5MM的触摸屏,我都告诉它尺寸了...

新的触摸屏小就小了吧,把坏的拆下来,塑料防护板留下

把新的触摸屏小心贴到屏幕上,然后装上原来的塑料保护片,装好后,看上去就和原来的一样了,但就是因为新的触摸屏小5MM导致上部任务栏摸不到,不过可以用按钮代替

把屏幕重新装回到小优身体上.

小优头部的拍头按钮被砸断了,把两个都换了,上图两个黑方块.

耳朵全是灰,拆下来清理下.

耳朵里的轴承全是泥,清理干净还挺新的.

头部电机的限位开关有一个裂了.

把限位开关拆下来,换上新的.

头部组件合照.

把头部重新组装起来.

小优的脖子部分.

把头脖子身体组装起来.
把脖子电机和限位开关也装上.
把小优的喇叭打开,把灰清掉.
把喇叭也装到身体上.
把上底盘断了的连杆粘好,上图左上黑色物体,和下底盘零件合照.把灰清理干净了.
把下底盘装好.

把身体和底盘组合.
把背板盖上.
插上电源充电.
买来前,小优的脸和左脚就没了,重新制作了小优的左脚和脸.
叽叽叽.....

网友A:
可以给控制板来个特写么?

网友B:
辛苦了,真不容易...

网友C:
很好很好,维修能力值的学习

网友D:
楼主厉害,顺便鄙视一下无良卖家

网友E:
这个东东,玩了很长时间,楼主能修成这样,确实挺不容易得!

网友F:
看了这帖子,最大的感触是,人和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哪里去了?

网友G:
顶一个,不知卖给你的卖家在不在这里

网友H:
就是脸有点丑

网友I:
楼主默默感受着满满的恶意又默默地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给控制板来个特写么?

单片机是ATMEGA169 ,电机驱动是TA7279P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顺便鄙视一下无良卖家

我在咸鱼买的,收到后我都...忘拍照了,当时简直是土里出来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默默感受着满满的恶意又默默地解决

其实我想的是,主板如果修不好,我换个单片机,里面再安个电脑,液晶屏也换掉,安个电池,直接档笔记本电脑,机器人自己有提手,就在脖子后

楼主:
你觉得这个机器人看上去像什么?

楼主:
.....给你看大头小凡机器人,这个设计就想到了脸的问题,直接把脸改成液晶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东,玩了很长时间,楼主能修成这样,确实挺不容易得!

其实如果,3D扫描仪能便宜,就可以自己复制好多机器人,3D打印机不能打印微小齿轮也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顶一个,不知卖给你的卖家在不在这里

肯定不在.都在广播论坛,家电论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这帖子,最大的感触是,人和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哪里去了?

百度 2012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很好,维修能力值的学习

机器人修好后的视频,一个有背板,一个没背板

网友J:
楼主太厉害了,佩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如果,3D扫描仪能便宜,就可以自己复制好多机器人,3D打印机不能打印微小齿轮也是问题 ...

3D扫描这个东西还是很贵的 小型的精度不够,粗糙 大型的价格昂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3D扫描这个东西还是很贵的 小型的精度不够,粗糙 大型的价格昂贵!

很奇怪没有人生产精度高的3D打印机,我估计被人为打压了,如果有了精度高能打印微小齿轮的3D打印机,很多公司厂子就要倒闭,会导致数千万人失业,有某种势力阻止了3D打印机提高精度,一直被定义为玩具

网友K:
引用 楼主:
.....给你看大头小凡机器人,这个设计就想到了脸的问题,直接把脸改成液晶屏了

人家那个脸是坏了才丑,你这个是本身就丑

楼主:
引用 网友K:
人家那个脸是坏了才丑,你这个是本身就丑

好吧那给你看脚吧,3D打印的脚,里面有支撑轮子轴的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顶一个,不知卖给你的卖家在不在这里

不在这,都在家电论坛啊,收音机论坛里,给你看另外个机器人小乐

网友L(2017-04-18):
您好,大咖,看了您的帖子,我是一家做青少年教育的公司,想用机器人做标准化的授课方案,现在在组建相关团队,可否认识一下,谢谢。
我的联系方式18648483234,我叫张崇竹,公司在上海,QQ497644343
期待您的回复,谢谢

网友M(2017-05-28):
楼主我没U2的声控器了,有什么办法解决么

网友M:
楼主我把U2的声控器弄丢了有办法解决么

网友N(2019-06-11):
楼主,2个U2,另一个U2的摇控能给另一个U2用吗?直接用对码对不上,有什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