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求推荐带有LCD控制器的MCU

楼主(2016-03-22):
用来带4.3寸TFT LCD的,最好不用外扩ram

网友A:
LPC1788,外扩SDRAM
新唐的NUC972,带SD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LPC1788,外扩SDRAM
新唐的NUC972,带SDRAM

NUC972有点小贵,有木有稍微便宜些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NUC972有点小贵,有木有稍微便宜些的

用不用CAN,不用CAN新唐的32系列便宜,内置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不用CAN,不用CAN新唐的32系列便宜,内置RAM

不用can,只要有UART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不用CAN,不用CAN新唐的32系列便宜,内置RAM

32系列好像没有LCD控制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32系列好像没有LCD控制器

有LCD控制器

楼主:
看了下,是有的,那我是不是就只需要这一块芯片 就能带LCD了,不需要ram或者flash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下,是有的,那我是不是就只需要这一块芯片 就能带LCD了,不需要ram或者flash ...

flash可能需要,看你设计,要加载程序,可以用spi flash或SD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可能需要,看你设计,要加载程序,可以用spi flash或SD卡

谢谢解答! 这样比stm32 + ssd1963 要便宜

网友B:
我就打算用N32系列做一套呢,基本就是一块芯片+spiflash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打算用N32系列做一套呢,基本就是一块芯片+spiflash就行了

你的flash用来放字库和图片吗,跑不跑linux

网友C:
芯唐N32905,集成8MB的DDR内存,LCD驱动器。价格好象在15+。
只需要三颗1117,一片25Q64,最小系统就起来了。凑合还可以跑跑linux。
资源再多就得32926了,价格30+。

网友D:
msp430f4xx系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flash用来放字库和图片吗,跑不跑linux

暂时没跑Linux,Flash用来存放固件代码的。因为现在没用到液晶,所以没有字库和图片。

网友E:
MCU+RA8875/SSD1963+TFT

网友F:
N32905没以太网MAC,N32926有以太网MAC

网友F:
LZ,你最重要的没说,你的4.3吋TFT LCD分辨率是不是480 * 27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你最重要的没说,你的4.3吋TFT LCD分辨率是不是480 * 272的?

是的 忘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MCU+RA8875/SSD1963+TFT

这个我知道,我就是不想外挂驱动芯片

网友G:
建议考虑一下一些专用的驱屏芯片,很多内部也带简单的mcu。  不用外置RAM。 价格也很便宜。  但是他们的MCU比较简单,IO很少。

网友H:
OB39A16D2   昂宝单片机  性价比更高哦

网友I:
LZ,我们公司有几款带LCD芯片,可以加我QQ1197301753 了解一下

网友J:
锦锐科技MCU,有集成4-20触摸按键,有集成LCD/LED驱动

网友K:
方案有好幾種,看你的要求,功能和性價比方面看你怎麼選,有需要可以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