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PCB的安全间距由什么决定 ?

楼主(2016-03-22):
请教:
PCB的安全间距由什么决定 ?是电压,还是电流 ?

本人以为,是由电压决定的,不知道对否 ?还请前辈、大侠指点 !
如果我的想**确,那么请问:
PCB不同电压等级(如DC24V、DC50V、DC100V、DC312V、DC538V)的情况下,安全间距是多少 ?

非常感谢!

网友A:
恭喜你。答对了。

原则上是由电压来决定的。俗称爬电距离。

网友A:
你可以找有个标准的。多少电压,多少间距。标的非常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找有个标准的。多少电压,多少间距。标的非常清楚的。

谢谢版主 !

你的意思是找个 有标准的PCB厂家,对吗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

你的意思是找个 有标准的PCB厂家,对吗 ?

是有个国标的。我改天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个国标的。我改天帮你看看。

感谢版主 !

网友A:
IEC 60950-1

里面有关于爬电距离的要求的。和电压相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EC 60950-1

里面有关于爬电距离的要求的。和电压相关的。

谢谢版主 !

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IEC 60950-1

里面有关于爬电距离的要求的。和电压相关的。

谢谢版主 !
找到了。

28节电池串联,最高电压是DC120V(4.3 * 28=120.4V),安全间距应该是0.4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
找到了。

对头,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