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跟随器输入一个交流信号但是输出的直流量很大

楼主(2016-03-22):
直流量有200mv那么大,运放电源用的正负5v,手册上的输出失调很小。
在保证跟随器带宽和输入阻抗下,怎么消除这个直流量呢?

楼主:
电源的噪声也只有10mv大小而已,电路工作正常,如何减小这个直流量呢?

网友A:
我估计你是用了单位增益不稳定的运放了,不信那示波器看看,绝对是大震荡

只能用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你是用了单位增益不稳定的运放了,不信那示波器看看,绝对是大震荡

只能用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 ...

用的ad8065单位增益应该是稳定的,还没用示波器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的ad8065单位增益应该是稳定的,还没用示波器看

仿真的时候也显示有100mv的偏移(实际偏了300mv),输入直流1.7输出万用表量的也有1.7左右

网友B:
AD8065是高速运放,其GBP高达145MHz。改为精密运放比如OP07。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8065是高速运放,其GBP高达145MHz。改为精密运放比如OP07。

又测了几个发现直流偏的都挺厉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8065是高速运放,其GBP高达145MHz。改为精密运放比如OP07。

是我自己的问题,我接的输入0v直接接的地,并没有串电阻,串个电阻后,偏移只有2mv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我自己的问题,我接的输入0v直接接的地,并没有串电阻,串个电阻后,偏移只有2mv左右 ...

直接接地,这做法没问题吧?!

还是上示波器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我自己的问题,我接的输入0v直接接的地,并没有串电阻,串个电阻后,偏移只有2mv左右 ...

那就更不对了,看了一下,是JFET输入的运放,对源阻抗应该是很不敏感的

原理没问题就检讨接线和元件质量

直接接地没有问题,没必要到处搞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更不对了,看了一下,是JFET输入的运放,对源阻抗应该是很不敏感的

原理没问题就检讨接线和元件质量 ...

我也搞不清为啥串个电阻就没事了,用的样片元件质量绝对没问题,根本没有原理图我就随便焊的跟随器

网友D:
虽然是轨到轨,但输出接近电源电压的时候负载能力会下降很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我自己的问题,我接的输入0v直接接的地,并没有串电阻,串个电阻后,偏移只有2mv左右 ...

不合常理,哪里接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合常理,哪里接错了吧

有可能……太不合常理了,试了试串个10欧的不行,串个再大一点的几十欧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搞不清为啥串个电阻就没事了,用的样片元件质量绝对没问题,根本没有原理图我就随便焊的跟随器 ...

输出是什么,不要带电容

我感觉还是发生了震荡,直流量不对,串电阻就变,这是存在寄生振荡的特点

没有示波器可以用手靠近甚至触摸输入端,如果发生很大变化肯定就有问题,因为一般跟随器,不放大,对干扰反映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是什么,不要带电容

我感觉还是发生了震荡,直流量不对,串电阻就变,这是存在寄生振荡的特点

输出直接到万用表上了,用手摸会用变化,应该是震荡……震荡的原因是啥呢?我就用随便用转接板焊的然后用杜邦线连的

楼主:
这种寄生震荡通过输入端串电阻算是解决问题了吗?用转接板焊了三个都是这种问题,串电阻能解决的话我觉得应该算是一种解决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直接到万用表上了,用手摸会用变化,应该是震荡……震荡的原因是啥呢?我就用随便用转接板焊的然后用 ...

电源还是做一下退耦吧,各个连线尽量缩短点
也不排除是万用表输入电容惹的祸,因为OP27好像不到100pF就会震荡,你这个比op27还高速,更容易震,建议隔一个几百欧电阻去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还是做一下退耦吧,各个连线尽量缩短点
也不排除是万用表输入电容惹的祸,因为OP27好像不到100pF就会 ...

嗯实际布板的时候会注意,不过对于这种寄生振荡产生的原因真是让人觉得奇怪,串电阻后,测量输入引脚仍然是有300mv左右偏移的,但是电阻接地端是正常的电平(偏移量消耗在电阻上?);串电阻后又测其他电平输出都和被测量点一样了

网友F:
会不会是输入偏置电流太大导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