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D 哪个型号可以代替ST32F100C8T6,

楼主(2016-03-22):
请教,GD 哪个型号可以代替ST32F100C8T6?

网友A:
可使用gd32f103相似的型号来替代。

楼主:
谢谢回复,请问大侠,ST的103 没有DAC,GD的103有没有DAC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请问大侠,ST的103 没有DAC,GD的103有没有DAC输出?

有的

网友C:
STM32F103RC,VC等都有2路DAC,GD的也一样.新的GD32F190(5V)也有二路DAC了,可以观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