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8引脚16位以上的AD转换芯片

楼主(2016-03-22):
目前只知道TM7709这样的,其他的不知.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也不需要什么高速,要求性价比高,稳定的.手持式应用的.

网友A:
比较难找啊。大部分都是10引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难找啊。大部分都是10引脚的

10引脚的有哪些?都说说看

网友B:
SOT-23-6 Pin,  Ti   ADS1110   16Bit ADC,  int Vref    -- RMB¥5.5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OT-23-6 Pin,  Ti   ADS1110   16Bit ADC,  int Vref    -- RMB¥5.50

RMB 5.5 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个16bit ADC 的MCU了?

楼主:
老T推荐的好是好,就是太贵.而且我也用不上这个速度,太浪费了.
5楼推荐的还可以考虑.还有没有更好的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