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D多层板,中间层这个细线怎么出来的

楼主(2016-03-22):
看到一块四层板,MidLayer2层,有这样的细线,下图所示,看不懂怎么回事,各位大侠点一下啦

网友A:
如果方便,你上传下源文件看看。

网友B:
应该是飞线

网友C:
只不过是将飞线的颜色改了而已

网友D:
这不就是最普通的线吗,有什么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方便,你上传下源文件看看。

把敷铜去掉,就成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不过是将飞线的颜色改了而已

画好了的板子,敷铜了,还可以有飞线存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画好了的板子,敷铜了,还可以有飞线存在?

你都把敷铜去掉了,怎么没有啊!

网友E:
那是网络预拉线啊  你可以点击快捷键N,然后选择Hide Connections,选择Net,再点击对应的焊盘,飞线就隐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敷铜去掉,就成这样了

网络预拉线颜色设置

网友F:
你没显示铺铜

网友G:
你这个板子,第二层应该是GND层吧,怎么还可以布信号线。瞎比画

网友:
那不就是飞线吗

网友H(2016-04-21):
大哥,这是飞线,你把铺铜去掉,网络没连接了,肯定就飞线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