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RTC待机唤醒,但是唤醒后程序卡住

楼主:
我做低功耗,用stm32f103的RTC闹钟唤醒待机,工作5s,待机5s,循环,但是待机唤醒后程序卡在重新给闹钟赋值处,如下图。不知道什么情况,求助各位大神
void Clock_ini_aaa(void)
{
        //PWR_WakeUpPinCmd(DISABLE);
         if(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1) != 0xA5A5)  //判断保存在备份寄存器的RTC标志是否已经被配置过
     {   //电源管理部分时钟开启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使能后备寄存器访问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BKP_ClearFlag();
          BKP_DeInit();
          //使能LSI
          RCC_LSICmd(ENABLE);
          //等待晶振启动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IRDY) == RESET)
        {}
        //设置时钟为内部晶振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I);
        RCC_RTCCLKCmd(ENABLE);
        //等待RTC_CTL寄存器中的RSF位(寄存器同步标志)被硬件置1
        RTC_WaitForSynchro();
          RTC_WaitForLastTask();
        //使能闹钟中断
        RTC_ITConfig(RTC_IT_ALR, ENABLE);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RTC_WaitForLastTask();
        //分频系数
                  RTC_SetPrescaler(32767); /* RTC period = RTCCLK/RTC_PR = (32.768 KHz)/(32+1) */
        RTC_WaitForLastTask();
        //初始计数值
                Time_Adjust();
        //RTC_SetCounter(0);
        RTC_WaitForLastTask();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 0xA5A5);    //RTC设置后,将已配置标志写入备份数据寄存器
         }
         else
         {
                 if(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ORRST) != RESET)          //检查是否掉电重启
             {
                       printf("\r\n\n Power On Reset occurred....");
             }
             else if(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INRST) != RESET) //检查是否reset复位
             {
                       printf("\r\n\n External Reset occurred....");
             }
             printf("\r\n No need to configure RTC....");
                RTC_WaitForSynchro();                                                                   //等待RTC寄存器被同步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使能秒中断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ITConfig(RTC_IT_ALR, ENABLE);         //naozhong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写入完成
         }
         RCC_ClearFlag();                                                                                   //清除复位标志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Enable the RTC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_IRQn;                        //配置外部中断源(秒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7;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RTC Alarm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Alarm_IRQn;                //配置外部中断源(闹钟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闹钟中断接到第17线外部中断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7);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7;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void RTCAlarm_IRQHandler(void)
{
        RTC_WaitForSynchro();
  if(RTC_GetITStatus(RTC_IT_ALR) != RESET)
  {
           printf("mmmmmm");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7);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WaitForLastTask();
         if(PWR_GetFlagStatus(PWR_FLAG_WU) != RESET)
        {
            printf("111! ");
                        // 清除唤醒标志
            PWR_ClearFlag(PWR_FLAG_WU);
                        RTC_WaitForLastTask();
        }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ALR);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Enter_StandbyMode(5);//5s后唤醒
  }
}

网友A(2019-06-19):
楼主有完整的例程么 给发一份呗 谢谢 1293931683@qq.com

网友B:
单独弄个唤醒的程序测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