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rtup Watchdog Timeout Period 这个怎么使用的呢?

楼主(2016-03-22):
遇到一款芯片ISL88015IH5Z,不懂Startup Watchdog Timeout Period  这个怎么用。

网友A:
可能意识是WDT的时间可调,默认是这个时间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意识是WDT的时间可调,默认是这个时间长度。

现在是这样子理解的,在这个时间内,不管WDI引脚电平如何,RST引脚的电平都不会变化。C:\Users\Test08\Desktop

网友B:
直译也是这个意思:启动看门狗超时时间

网友A:
从图上看,应该是看门狗给单片机启动留的一个启动时间,如果看门狗一复位完成就启动,单片机这时候还在初始化,哪有时间来喂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上看,应该是看门狗给单片机启动留的一个启动时间,如果看门狗一复位完成就启动,单片机这时候还在初始 ...

嗯嗯!谢谢,感觉这个芯片是比较特殊的,遇到的大部分看门狗芯片是没有这个预留启动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