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开关电源,MOS管发热严重

楼主(2016-03-22):
驱动LED的开关电源,直流电源输入25V,4A,通过单片机的PWM信号控制MOS管,改变占空比来调节输出电压0~25v,电流保持不变。其中单片机的PWM信号通过LM324放大到20V,接上负载后发现MOS管加上散热器后还发热严重

网友A:
有一种中间状态,叫上下管同时导通

网友A:
运放这样驱动MOS不行的,驱动电压超过MOS管的G-S耐压了;
运放的转换速度也不能满足要求吧?
实在想这样试试,可以每个G极都串一个15V的稳压二极管。

楼主:
关于两关同时导通我也考虑过,就是分别用两个PWM控制PMOS和NMOS,NMOS信号做40 us延时,这样就只有两管同时关闭,没有了同时导通的情况。

网友B:
楼主,你都考虑到了,为什么不实施呢。你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

网友C:
死区时间,开关耗损,驱动电流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都考虑到了,为什么不实施呢。你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

没画出来,实际就是两路PWM,其中一路延迟。现在就是mos管发热严重

网友D:
这是CMOS电路么?看起来很像。
CMOS当输入处于中间时会两管同时导通的,但它的小管子电阻大,不会有很严重的后果。
你这个如果不是电源限流就很可能管子炸掉。

网友D:
而且你的栅极电压如果达到了25V已经超过了额定值了吧?

网友D:
用个IR2108之类的驱动器吧,简单安全又可靠。

网友E:
根本问题是你的两个管子都会在线性区工作,不全是开关状态,开关管损耗更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本问题是你的两个管子都会在线性区工作,不全是开关状态,开关管损耗更大了。。 ...

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F:
钻角里面了 LED现在用天关电源  还有饭吃吗?中国科技 越来越来退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钻角里面了 LED现在用天关电源  还有饭吃吗?中国科技 越来越来退步了。

大学里做课题,点亮LED并利用PWM改变亮度

网友G:
这个问题我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G:
这个电路你用功放驱动太大材小用了。你用一路PWM就可以驱动,简单说,就是将PWM信号通过一个隔直电容后分别接到两个MOS管的G极,然后,PMOS管的G级上拉到VCC,NMOS管的G极下拉到GND,另外还需要二极管对GS进行保护哦,好好体会吧,你的这个电路是CLASS D功放,经典。

网友H:
不能直接用运放驱动,加MOS管驱动吧

网友I:
驱动LED 用不着上下管吧? NMOS下管就行了。

PWM 下 LM324 的驱动能力够吗?

调节亮度电流怎么可能不变,又不是恒流。

网友J:
先不说楼主电路部分是否可行,光从电路上看楼主用的Mos属于功率Mos,324肯定驱动不了的,表现出来就是Gate上电时间很慢,导通损耗变大,并且25V会导致Gate极烧坏.
电路的部分,其实个人人为一个P管够了,P管前面用达林顿管驱动,通过导通时间来控制亮度

网友K:
先研究研究驱动吧

1)需要死区

2)需要驱动能力

。。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先不说楼主电路部分是否可行,光从电路上看楼主用的Mos属于功率Mos,324肯定驱动不了的,表现出来就是Gate ...

不知这样可不可以,一级三极管提高电平,后面在加推挽驱动提升驱动能力。选用一个NMOS开关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不知这样可不可以,一级三极管提高电平,后面在加推挽驱动提升驱动能力。选用一个NMOS开关

...

第二种方案单片机IO口可以直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L:
第二种方案单片机IO口可以直接驱动、

第二种方法上面MOS管G级应该接什么

网友L:
引用 楼主:
第二种方法上面MOS管G级应该接什么

上拉到电源啊(电源电压足够驱动,不要接5V哦)

网友L:
引用 网友L:
上拉到电源啊(电源电压足够驱动,不要接5V哦)

我想多了。。
你只是要pwm调光,工作在开关状态,
直接选个40V低压MOS,单片机IO口可以直接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想多了。。
你只是要pwm调光,工作在开关状态,
直接选个40V低压MOS,单片机IO口可以直接驱动了 ...

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会不会驱动能力不够,mos管不饱和。我22楼发的电路如何?

网友L:
引用 楼主:
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会不会驱动能力不够,mos管不饱和。我22楼发的电路如何? ...

AO3400,30V6A的MOS够用了,PWM频率跑低一点,可以直接驱动了。
22L的图太繁琐,直接用23L的第一种吧
非要用22L的,把R5移到Q2发射级,电阻值减小,
C5干掉,D3干掉

楼主:
引用 网友L:
AO3400,30V6A的MOS够用了,PWM频率跑低一点,可以直接驱动了。
22L的图太繁琐,直接用23L的第一种吧
非要 ...

重新画了一下,这两个电路不知道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的?负载15-25V,4A,哪种更好一点?

网友M:
负载是电阻、容性还是感性?

网友M:
负载是电阻的话,下管可以去掉吧?!

网友N:
Pmos本身内阻大于NMOS,发热度肯定高,鉴于开关速度不一样冲击更是奇葩,搞上吸收二极管吧,如果你考虑了同时开启和关闭的想法
而且驱动的前端,你需要接个小阻值电阻,匹配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