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OP07C用作反向放大,输入电压为0时,输出电压约20mV。

楼主(2016-03-22):
同题,电路如下图所示

当将输入直接与地连接时,输出电压约20mV,看起来像是失调电压的影响,当datasheet上失调电压最大值75uV,失调电流最大值也只有3.8nA。看起来不像是失调电压或者失调电流的影响。求解惑

网友A:
示波器看输出端。

网友B:
又碰到一个近似案例

我猜猜原因:
1.电源,接线或者元件质量这些低级错误

2.输出接了电容

另外+输入到地的电阻可以扔了,模电书上那个平衡电阻只适用于古时候的运放

不能一概而论。除非是运放内部有Ios补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又碰到一个近似案例

我猜猜原因:

OP07就是远古时候的运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碰到一个近似案例

我猜猜原因:

问题找到了,是因为PCB地走线的问题。另外求推荐性能跟OP07近似,价格又跟他近似的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07就是远古时候的运放啊。。。。。。

OP07很好用啊,除了带宽摆率不够,其他都很好,且价格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07就是远古时候的运放啊。。。。。。

求推荐价格跟OP07差不多,性能优于OP07的运放。最好封装能兼容。

这样的运放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