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设计串接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6-03-22):
看见很多的CPU与DDR3连接需要串接电阻,电阻摆放的位置大多在CPU与DDR3中间的位置。CPU与DDR3连接不是根据层叠结构设置好走线的阻值就可以达到阻抗匹配了么?为什么还需要串接电阻?串接电阻的值如何定?而且我还发现SDRAM、DDR2与CPU连接一般不需要串接电阻,弄好阻抗匹配、等长设计就OK了。

网友A:
串接电阻是为了防止源端反射或者终端反射,常用的端接方式有源端串联端接、终端并联端接、二极管端接、戴维南端接等。因为芯片驱动管脚的内阻比较小,一般为10-20欧姆,内阻加上串联的电阻值应该等于 50欧姆,才不会有反射,所以串联电阻一般为22-33欧姆。有的内存芯片内部有ODT,或许可以省略端接电阻,这个要根据实际情况和芯片手册决定。

网友B(2016-08-01):
镁光就有ODT 所以不需要电阻 内部有了

网友C:
1、串接电阻更多是为了照应到高速信号一致性地设计
2、其次虽然DDR内部也有ODT终端可调电阻可以进行配合,但是考虑到可能后期实际应用中的补偿不足的现象,串接电阻可以对应进行补足

网友D(2021-11-26):
1.端接电阻为了解决阻抗匹配问题,降低反射,提升信号质量;
2.端接,如果单向传输通常放在源端,如果双向传输,则放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