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VA单片机的中断优先级怎么设置

楼主(2016-03-22):
(无正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这个帖子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microcontrollers/tiva_arm_cortex/f/96/t/67364 ...

谢谢,我已经学会拉,不过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0xE0可以设置成最低优先级,既然是3bit来表示优先级,不应该是(**,0)最高,(**,7)最低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已经学会拉,不过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0xE0可以设置成最低优先级,既然是3bit来表示优先级,不应该 ...

这个问题只能翻datasheet了

网友B:
这个根据pdf的介绍的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