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能用STM32来控制4G模块进行3G/4G通信吗?

楼主(2016-03-22):
如题,现在是大四狗一名,毕设要求用3G/4G进行通信,要求做板卡,现在我的方案是用STM32控制4G模块进行通信。但是前几天开题答辩说好像不能这么做。。。。
上来求各位大神帮忙出点方案。。。

网友A:
是不允许使用这种方式呢还是没有这类解决方案

网友B:
为啥不能?要不你换个3G/4G二合一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允许使用这种方式呢还是没有这类解决方案

是我不会用…之前用华为的ME909s-821说这个模块不能通过串口通信控制。有那款4g模块是可以通过串口控制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能?要不你换个3G/4G二合一的模块?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那一款4g模块能用STM32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那一款4g模块能用STM32控制

串口的模块,都能用stm32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的模块,都能用stm32控制

有那款4G模块是串口模块........?

楼主:
有大神做过类似的项目吗?

网友C:
串口控制3G和4G模块,淘宝上很多吧,比如你搜“有人”

网友D:
是可以这么做的,不过你要看那个数据接口是否有匹配的,接口匹配就好操作。

网友E:
回复很多遍了
http://www.cnblogs.com/dong1/p/5224338.html

网友F:
一般3G /4G 模块用高速usb 口的比较多,接口上电源,地, D+  D-  复位5个脚 即可。

网友G:
只要能实现通信,就应该能控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很多遍了
http://www.cnblogs.com/dong1/p/5224338.html

收藏了,学习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3G /4G 模块用高速usb 口的比较多,接口上电源,地, D+  D-  复位5个脚 即可。 ...

4G模块的USB接口能直接接到STM的USB接口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要能实现通信,就应该能控制的吧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H:
作为曾经也疑惑然后多方求教并实践过的,加复如下:
1、4G模块用串口通讯是可以的,就是发AT指令。但是串口的速率太低,在2G模块时代还没问题,4G时代就显得过时了,不具备现实意义。就好像一辆轿车不去高速公路上跑,却被迫在乡间土路慢行一样。
2、推荐的接法都是USB接口通信,两者速度才匹配。STM32只要具备USB HOST都支持,官方出的STM32_USB-Host-Device_Lib_V2.2.0就有很多例程,可以降低你的开发难度。

网友F:
引用 楼主:
4G模块的USB接口能直接接到STM的USB接口上吗?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作为曾经也疑惑然后多方求教并实践过的,加复如下:
1、4G模块用串口通讯是可以的,就是发AT指令。但是串口 ...

请问您还保留有例程吗,能不能发给我i参考参考呢
昨天听说好像还需要租用服务器什么的?租用IP?

网友I:
专业通讯行业、5年开发经验可以帮助你。源码,原理图,PCB板。需要联系我!!!

网友J(2016-08-13):
应是USB控制

网友K:
研究好模块的接口和协议就行了,不过目前来看模块挺贵的。

网友L(2017-01-03):
你好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最近正在做STM32和4G模块之间的通信    你的实现了吗   请问选的什么模块呢    方便的话加我Q交流946301639

网友L:
引用 网友H:
作为曾经也疑惑然后多方求教并实践过的,加复如下:
1、4G模块用串口通讯是可以的,就是发AT指令。但是串口 ...

你好  请问你具体做的什么项目  用的哪种型号的4G模块呢  我是准备用4G模块实现STM32和手机APP在广域网里面的通信   现在不知道具体选用那一款4G模块   大神   指导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L:
你好  请问你具体做的什么项目  用的哪种型号的4G模块呢  我是准备用4G模块实现STM32和手机APP在广域网里 ...

我用华为的ME909s

网友M(2017-05-08):
引用 网友H:
作为曾经也疑惑然后多方求教并实践过的,加复如下:
1、4G模块用串口通讯是可以的,就是发AT指令。但是串口 ...

你好,我最近也在做4G模块 型号是华为me909s-821请问下您当时做的时候是只有4g模块 还是买好了开发板?我现在手头上的硬件是 4g模块连着开发板 有USB接口可以直接插电脑上 安装驱动就能上网。但是如果是连在单片机上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M:
你好,我最近也在做4G模块 型号是华为me909s-821请问下您当时做的时候是只有4g模块 还是买好了开发板?我 ...

单片机有USB接口就行,如stm32f407 429等,官方有usb cdc 通讯的例子,可以省很多时间

网友N:
直接接个串口跑个1M速度还是杠杠的,最高支持3M吧好像

网友O(2020-03-26):
楼主,最后做得怎么样。晚辈今年毕设也要用stm32和4g,现在很迷茫。